楼主(2021-02-27):
 一台安达VCD-2000  75KW 变频器,变频器上电(不接电机)。运行至50HZ,输出电压正常(405V).接电机(电机不接负载)运行。电机不动,当频率到达50HZ的时,电机抖动。测量输出电压为108-118,三相平,电流32A(电机为15KW).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建议变频器做一下自学习,这个比较明显的是变频器认为电机不匹配

网友B:
改变运行模式,用VF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