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驱动器不显示

楼主(2021-02-28):
三洋驱动器通电开关电源不工作 开关电源芯片MR1722换过也不行 网上插不到MR1722的芯片手册 谁有这个芯片手册麻烦发一份 谢谢

网友A:
如果找不到,就要看电路板,分析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C:
查外围和负载吧

网友D:
换掉控制电源的主滤波电容试试,就是图1大电容旁边的那个稍小些的电容,我修过松下、安川、三菱驱动器不显示,巧合的是都是电容失效,电源芯片只要没爆掉一般不容易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更换过 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资料很准确 非常感谢

网友E:
@384612913,可以私聊下不,我的QQ 6511434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 你的加不上 你加我的吧

网友E:
@384612913,已经加好友,需要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