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8):
换了一根USB连接线还是么用

网友A:
USB线插上/拔下时看电脑有没反应;

网友B:
换线不行,就有可能是屏的USB接口,电脑的USB接口软硬件的问题。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通用串行总线下插上USB线应该多出来一行。看看有没有,或者把这行删除,再重新识别一次。

网友C:
看有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