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8):
图片是micro800的输入点,我需要将所有的输入点传送到一个数组中,但是不知道应什么指令。在西门子的plc中,可以使用ib0或者iw0的方法传送输入点的数据,在micro 800中怎么操作呢?难道只能用mov指令一个一个传送吗?

网友A:
建立一个数组类型的变量,然后数组里的每个变量映射到输入IO上,读取的时候直接读取这个数组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映射?

楼主:
我还是做了一个function block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是micro800的输入点,我需要将所有的输入点传送到一个数组中,但是不知道应什么指令。在西门子的plc中,可以使用ib0或者iw0的方法传送输入点的数据,在micro 800中怎么操作呢?难道只能用mov指令一个一个传送吗?

Micro800不支持基于地址的编程,仅支持基于标签的编程,但是并不需要一个一个MOVE。

STEP1:建立对应于模块IO的数据类型的数组变量。

STEP2:使用COP指令进行数组复制。

模拟器效果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奇怪了,不成功,我开始也是想用这种方法,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