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PLC

楼主(2021-02-28):
拆机信捷XC3PLC,继电器输出型的.为什么继电器用两种型号,一个是OMRON,一个是宏发。

网友A:
为啥要用两种品牌呢

网友B:
用来判断是否为仿制的吗?

网友C:
全部欧姆龙摆不下,全部宏发太稀疏?

网友D:
有可能是输出需要的触发频率不一样吧,要不然怎么会这样使用?节约成本或是防伪标志吗?

网友E:
都用黑的明显位置放不下了;

网友F:
位置放不下

网友G:
信捷防伪专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输出需要的触发频率不一样吧,要不然怎么会这样使用?节约成本或是防伪标志吗?
继电器型的不存在触发频率的问题;晶体管输出的高频率的输出点与普通的输出点会有不同;

网友H:
以前拆XC3的PLC,里面都是绿色的松下PLC,用宏发的可能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I:
有点奇葩,难道生产的时候就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吗?感觉太不严谨了吧!

网友J:
PCB板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