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变频器带100台60W电机的应用

楼主(2021-03-01):
这是一台并线机,有100个锭位,每个位一台60W的电机,用一个15KW的变频器驱动,单个电机是用继电器控制的,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了电抗器

网友A:
简单粗爆,实用就行
这个是叫阿尔法变频器吧
我用一台变频器拖过三台电机,你这直接100台,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爆,实用就行
这个是叫阿尔法变频器吧
我用一台变频器拖过三台电机,你这直接100台,学习了
没错,是深圳阿尔法变频器,这台机器是浙江日发纺机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一排排的,气势拉满了!

网友C:
群控 同步调速 做好各自过载保护 没问题

网友D:
参数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数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吗?
不清楚,厂家设定好的,没去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排排的,气势拉满了!
这个一排才50锭,倍捻机最多一排144锭

网友E:
这个应该叫并纱机吧,好像设备有年头了。并条机好像是并很粗很粗的棉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叫并纱机吧,好像设备有年头了。并条机好像是并很粗很粗的棉条的。
对的,笔误,我们叫并线机,不是并条机,并条机是梳棉机的下一道工序,记得应该是11年时买的,谢谢指正。

网友F:
这配电箱线够乱的……

网友G:
纱线工厂的机器有这么干净,说明平时搞卫生还是到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配电箱线够乱的……

变频器干扰清纱器,修清纱器的来加了磁环,然后就乱糟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纱线工厂的机器有这么干净,说明平时搞卫生还是到位的

那香港经理检查时,用纸巾擦放纱的位置,你说这卫生能不好吗。

网友H:
回复 楼主:
厂房地板、机器、控制柜内,真的干净,从未见到过管理这么棒的纺织企业!

网友I:
必须是这么电机同时启动,才能体现变频器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必须是这么电机同时启动,才能体现变频器的价值,

同时使用起来那是常有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厂房地板、机器、控制柜内,真的干净,从未见到过管理这么棒的纺织企业!

我们公司在同行中的质量是很严的,所以卫生也抓得紧,当然最关键的是产品价格也高。

网友J(2021-06-19):
回复 楼主:
控制方式使用V/F模式,电机功率和电流安装100台电机/功率总和输入输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