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1):
一种是三相380V进电,控制回路的220V用变压器获得。(以前做的多数柜子都是这样)。

还有一种是三相四线一火一零来取220V做控制电源。

这两种有啥本质区别吗?有时感觉客户现场有零线,但是一般也用变压器变获取220V。

网友A:
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的主要可以起隔离作用,安全,抗干扰。

网友B:
用变压器转一下安全;我搞过直接用一火一零的,三相四线总空开零线虚接后,开关电源烧了2个,还好只烧到开关电源没继续烧PLC。

网友C:
主要是安全隔离,抗干扰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变压器转一下安全;我搞过直接用一火一零的,三相四线总空开零线虚接后,开关电源烧了2个,还好只烧到开关电源没继续烧PLC。
你如果三相设备里单相电器都用同一相,总零线断路应该不会烧电器,如果混用三相,断零线百分百烧电器……

网友D:
没有特殊要求控制电源取三相中任意一相电源和零线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有亲身例子讲解,瞬间优先级就清晰了!

网友F:
成本不一样呵呵

网友G:
380变220要使用隔离那种,且220v端没有接地/零
成本肯定高,但安全

网友H:
用隔离变压器变出来的两根220线与大地不行成回路,触碰不会触电。安全性好。380v的进线电源加着很多尖峰等杂波,用隔离变压器能有效滤除杂波,保证控制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I:
如果你需要的220的电源指标要高,就用个隔离变压器,但是成本肯定是会增加

网友J:
380用变压器转220相对于直接取一火一零要安全些。
我们给国外的一些柜子就是这样的,不需要再供零线了

网友C:
三相单相混用,设计电路的时候不注意,进零线断路容易烧单相设备,用380变220就可以避免……

网友I:
电柜是否需要零线进去根据实际需要定,部分的负载人家是需要零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