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欧姆龙CP1L+欧姆龙编码器 为什么4脚的相信号时有时无?

楼主(2021-03-01):
上周一个设备 触摸屏上的数据很大 几百甚至几千 正常应该在0-359之间变化 检查发现plc 4脚的编码器z相信号 有时有 有时没有 04的输入指示也是一样 首先判断是编码器问题 z相信号不好 更换一个同型号编码器 问题依旧 仍然是z相信号时有时无 然后更换编码器到plc连线 没有作用 编码器测试是好的 我在永宏plc测试过 况且这个设备已经运行多年 拆开检查plc的输入端子 输入的光耦和电阻都是正常的 现在就找不到原因 怀疑是干扰 把屏蔽线接地也依旧 难道检查程序?应该是加密了读不出来

网友A:
是不是光耦有问题(O_O)?

网友B:
先了解编码器z信号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光耦有问题(O_O)?
用0.02高速输入要好点 但也不是每转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了解编码器z信号工作原理
z信号不是转一圈就输出一个脉冲吗

网友B:
这个设备已经运行多年?一直使用欧姆龙CP1L?
编码器Z信号一周一次,编码器转的Z快来的就快,所以信号时有时无正常 。

用0.02高速输入要好点 但也不是每转都有?接线问题,编码器问题,或PLC端口问题?很好检查判断。

依据资料,我质疑信息提供的可靠性
当然也可能使用了两个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故障现在就是这样,设备用了很多年,这个问题今年才出现,换过编码器,换过编码器的线,线也做了屏蔽和接地,然后就是旋转编码器,0.00和0.01的A B相是正常的,就是0.04的Z相信号时有时无,没有PLC换,手上只有一个CP1L-20D,没有输入输出指示灯,所以也没法替换 现在的接法和图片上一样的,百度了一下,别人也有这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要么外部加个接近开关当复位信号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B:
PLC程序能读出来吗?
编码器多少脉冲?有备件吗?

网友B:
对照这个图找Z,看0.04灯是否能亮

如果你能看到程序就更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读不出来程序,加密了,两个编码器我用永宏PLC上ABZ都是正常的,也能复位,就是用在欧姆龙的PLC上面就出问题,单独拆下来,只接编码器和电源,Z相信号也是时有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