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1):
cc link远程站模拟量模块升级为cc link ie,无法使用监视数值乱跳/改完地址显示负数换算步续数值过大PLC直接报警;从站参数设置了,初始化程序没写?是否要写?具体怎么写?  求IE通讯改造模拟量模块具体方法及步骤!!!

网友A:
这是有专门的一个样例,只对CC-Link IE远程设备站:模拟量模块,有一个技术手册,里面讲解的很全面,对应固定的地址。  你读到的数据超出范围,从2个方面,一个是硬件线路,另一个是检查您的软件设置数字值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