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打开不了. 提示未找到设置user.system.gui.show_property_nr

楼主(2021-03-01):
eplan 打开不了. 提示未找到设置user.system.gui.show_property_nr
前天还用的好好的,现在重装也不行.不知道哪里没有弄好,求大佬指点

网友A:
你装的不是专业版的吧
【方案】
完成车缝隙检查的自动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破解版的...之前还可以用.现在不行了就是图片上面那样的提示

网友B:
重新授权一下试试
【方案】
台达中低压配电方案

网友C(2025-04-07):
楼主解决了么,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重装之后还是解决不了
【方案】
机房电能质量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