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 LED指示灯外部电路器件和内部电路板

楼主(2021-03-01):
(无正文)

楼主:
想不到一个小小的电容降压式LED指示灯竟然有这么多东西,限流器就是DB3双向触发二极管,内部电路板有看的明白的吗?

网友A:
以前的辉光放电泡使用简单的电阻降压,灯泡型是用变压器降压,由于体积大,基本淘汰,现在基本是LED的。亮度高,处于成本考虑,基本是阻容降压

楼主:
这个是黄色的,有3处发光点。

楼主:
这是红色的
这些LED灯晶片内应该还有电路

网友B:
你说的都是电压型指示灯,有没有用过这种电流型指示灯,有电流指示灯才亮。

网友C:
图片上的是比较好的 有些一般的就一只80-100k左右1/4瓦电阻电流在20毫安

网友D:
简单的就是阻容组合

楼主:
双向触发二极管DB3一般用在可控硅调压回路,在这里是如何起到限流的作用?照明用的led一般要求恒流,难道这个DB3在此电路中也有一定的恒流效果?成本会增加大吗?

网友E:
R1泄放电阻 R2 限流电阻 ,既然用了双向触发二极管,那么LED应该是双向的复合LED 用来提高发光效率降低频闪,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F:
这种阻容降压的成本低,寿命一般问题多数是电容容量变小了灯不亮。

楼主:
仔细观察发现了晶片规律:偏灰的是导电的,偏白的是绝缘的,绘图如上。
晶片内D1~D4为整流桥,任何颜色灯都有。
指示灯为绿色时,晶片增加D5,取消D6-7-8
指示灯为黄色或红色时,晶片增加D6~D8,取消D5。
整个基板应该是通用的,根据不同颜色添加不同的发光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