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1):
自己做的小厂,想在三相电机上直接并联电容,想问各位大神几个问题
第一,通过什么去确定用什么样的电容,包括电容的大小,种类,有具体牌子推荐也行
第二,具体如何接线,有人有实际的视屏之类的吗?
第三,实际使用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谢谢各位大神,我第一天来,什么也不懂,希望各位大神带带路

网友A:
楼主目的是什么?想提高线路电压还是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B:
电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又事关安全!没有基础,最好找专业人搞吧!

网友C:
可能是没有三相电   可以用220v 加一个电容 耐压需450v的 电机是多大的  另外采用这种方式 扭力很小 容易堵转  基本没啥用

网友D:
楼主无非就是想把380的三相电机用220的电源来带吧,直接买个220的变频器吧,现在国产变频非常便宜了,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网友E:
是不是你工厂的功率因数低,被供电部门罚款了,用电容器来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D:
如果你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计算一下你的工程有多少电机,到电气市场定做一个自动补偿柜,或再淘宝上的商店定做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