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问题

楼主(2021-03-01):
在MCGS触摸屏上想做一个控制按钮,用来停止设备,停的同时对另一个数据延时清零。我用脚本试了不行,是不是脚本不对啊?请指点一下。
设备0_读写4WUB0001.Value = 0800
if 设备0_读写4WUB0001.Value = 0800 then !TimerRun(0)
  !TimerReset(0,2 )
!TimerSetLimit(0,3,1)
if !TimerWaitFor(0,2 )  then 设备0_读写4DUB0002.Value = 0

网友A:
IF xxx Then
  xxx
ENDIF

是不是有个endif指令?没有过昆仑通泰的脚本,但其他我用过的屏都得有endif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