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1):
能否用鉴定变频器输出端相序和输入端相序的一致!?

网友A:
频率都不一样,你怎么测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都不一样,你怎么测相位?
49Hz和51Hz兩種頻率相位差多少!?

网友A:
回复 楼主:
都已经经过整流了,需要相位一致吗?而且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非正弦波,电流才是近似。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为什么要再检测相位?

网友C:
可以的,我知道你想干嘛!效果不好!上西门子或安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为什么要再检测相位?
假设电机由变频转换工频运行,那么变频启动电机顺时针运转,再转换工频由于相序并不一定与原来变频驱动一致,有可能工频运行是逆时针运转。。。这样对没有停止的电机有巨大的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知道你想干嘛!效果不好!上西门子或安川吧。
西门子和安川有什么特别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为什么要再检测相位?
假设电机由变频转换工频运行,那么变频启动电机顺时针运转,再转换工频由于相序并不一定与原来变频驱动一致,有可能工频运行是逆时针运转。。。这样对没有停止的电机有巨大的冲击!
你这种切换模式一般在安装调试的时候就试好的吧!比如你工频点动一下电机正反转先确定好,变频点动一下确定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为什么要再检测相位?
假设电机由变频转换工频运行,那么变频启动电机顺时针运转,再转换工频由于相序并不一定与原来变频驱动一致,有可能工频运行是逆时针运转。。。这样对没有停止的电机有巨大的冲击!
你这种切换模式一般在安装调试的时候就试好的吧!比如你工频点动一下电机正反转先确定好,变频点动一下确定方向……
有些特殊情况是不能试验启动电机,比如工频280kW不能直接启动试验正反转。

网友D:
用变频器启动到50HZ时想切换到工频状态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西门子G130/150可带VSM模块+10%输出电抗器,可同步软切换。安川U1000就更牛了,可是实现如软启动器般的直接旁路。
这个功能其实还是很有市场的,但要搞好还是挺难的,在UPS并网方面那么牛的台达都还没有推出这个功能的变频器,可想而之。
国内搞外部准同步旁路功能的也有,这么多年了也鲜有成功案例,也没见到大力推广,估计实际工程运行效果不好。我学电子的,也想搞,去年折腾了1年,发现真的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变频器启动到50HZ时想切换到工频状态吗?
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