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台达PLC用ISPSoft软件,RET是怎么写进去的?(20210303)

楼主(2021-03-01):
各位大哥,如图所示,S13接通完循环到S10,然后该循环结束,这个RET是怎么写入进去的,谢谢

网友A:
RET是子程序的返回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写进去的,但是编译报错

楼主:
这软件我也是新手,三菱的指令,西门子200或是欧姆龙CX的界面,

网友B:
试试把RET直连左侧母线

网友C:
写错位置了 老铁 直到另一行 写RET

网友D:
这样单独一行中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