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2):
伟创AC60,1.5KW的,六个驱动触发级上一个丝印是NZ的管子,两个烧了,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查到,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网友A:
一般是TVS吧

楼主:
是正方形那种模块FP10R12YT3应该是16V稳压二极管,和BZX84-16C丝印Y5W有点一样,但把好的NZ焊下来它1脚分别和2,3脚都有二极管压降,2.3脚没有短路,而Y5W只有一个压降。2.3脚都连在触发级上的,所以没有轻易替换

楼主:
谢谢,把NZ全部换成Y5,上模块启动输出正常,带电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