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2):
自己在家自学plc 需要接地线吗,如果不接地线会怎么样。

有些指令就想实际操作一下。

网友A:
我去,我都听不懂你说什么。

只是练习程序仿真就够了,你不会买了个PLC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些指令是不能仿真的

信捷,松下(GRO软件里面某些型号可以)不可以仿真,只能有实物监控,三菱的rand.定位,通讯,PID这些都不能仿真,其余的指令可能没试过不了解。

网友C:
整个家里都没接地线的,PLC上电试过,目前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外壳不是金属的,不会电到的,没有电动机这些也不会有电磁干扰

网友E:
在家里不接没问题的。实际中也很少见到接地线的

网友F:
项目上都有不接地的....自己家玩一玩更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G:
不用接,我连实验变频器都不接地线(当然实验用的升压变压器)

网友H:
我在办公室做测试从来没接过地,放心啦没事的

网友I:
我也经常家里试PLC通讯,都没接地线,不过我前端有接个漏保方便通断

网友J:
就算接也没增加多少事吧,一般家庭三孔插座都带地线,顺手接上去就得,哪来这么多考虑的

网友K:
家里环境比较简单 接不接都一样

网友L:
只要电不死就行了    别想那么多 干就完了

网友M:
不接没什么问题;

网友N:
分清零线火线,不要接反,永远是个好习惯。地线也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现在楼房一般接地都挺好的,接上没毛病。不接一般不会出事,二班问题就大了。。。。我也碰到过地线零线接在一起的,一不小心就跳闸。。。

网友O:
不需要,我工厂里都不接

网友P:
回复 网友N:
220v是交流电,没有正负的,你只要把火线零线接到220v输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