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的正向有功电能和有功电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3-02):
如图,我不太清楚二个KWh为单位的电能值有什么区别?哪个是反映被测设备用电量的?

网友A:
VA(伏安)表示视在功率(即常说的容量),也就是发电机(或者变压器)所能提供的最大功率。
W(瓦特)就是负载在单位时间内所消耗的能量(或者所能输出的功率)。
kWh(千瓦时)表示负载在一定时间内所消耗的电能量,过去使用“度”来表示电能,也就是1千瓦(功率)的负载在一小时所消耗的电能就是一“度”电,现在就是“1千瓦时”。
这都是电工的基础知识,现在的电工真是今不如昔啊!!!!!!!

楼主:
我现在想了解的是图片上二个KWh有什么区别(一个正向有功电能,一个有功电能),而不是了解KWh的概念

网友B:
正有功功率是电网向用户供电,即用户消耗的功率 负有功功率是用户向电网输电 如家庭光伏发电并网

网友C:
可能是实时功率和累积功率吧

楼主:
电表实际有三个电能显示,除了上面的有功电能和正向有功电能,还有个负向有功电能,就不知上面的有功电能算什么概念

网友D:
我猜你可以这样理解:配电室一段进线开关1,二段进行开关2,母联开关0,你的电度表就假设安装在母联开关0上面。这时如果开关2检修由开关1通过母联供电,则二段负载消耗的电能就记录为正向有功电能,如果开关1检修由开关2通过母联供电,则1段负载消耗的电能就记录为反向有功电能,正向有功电能与反向有功电能的代数和就是你表的有功电能,无功电能记录类似。
它们表征的就是功率或能量传递(流动)的方向,光伏发电,四象限变频器,位能负载下降,电动车下坡等都可能产生反向有功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你可以这样理解:配电室一段进线开关1,二段进行开关2,母联开关0,你的电度表就假设安装在母联开关0上面。这时如果开关2检修由开关1通过母联供电,则二段负载消耗的电能就记录为正向有功电能,如果开关1检修由开关2通过母联供电,则1段负载消耗的电能就记录为反向有功电能,正向有功电能与反向有功电能的代数和就是你表的有功电能,无功电能记录类似。
它们表征的就是功率或能量传递(流动)的方向,光伏发电,四象限变频器,位能负载下降,电动车下坡等都可能产生反向有功电能。
谢谢,我把正反有功电能相加,就是有功电能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