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2):
电脑用2根mini usb连两台Plc可行吗?我在机器专家里连上一台另一台就断线了,菜鸡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应当二台是不能同时在线的;

网友B:
另开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不可以把,COM也会冲突的。COM可能会报占用的。

网友D:
记得好像连过一台接三菱PLC,一台接三菱HMI。

网友E:
一个PLC编程软件,一般不支持两个USB口同时通讯两个PLC主机,除非走网线用以太网通讯。
或者两个不同牌子的PLC,打开两个不同的PLC编程软件,也是可以同时使用USB线连接两个PLC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