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2):
安川伺服电机工作起来震动大,声音大,然后报故障710和910,一开始我们以为是机械的问题,后来我们把电断掉用手推机械滑块,推进速度比伺服电机工作起来速度还快,声音和震动消失,究竟是伺服电机故障还是驱动器故障?

楼主:
是不是还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只是我们没发现而已?

楼主:
编码器反馈给数控系统的值也不对,按照编码器反馈的值,X轴应该从固定滑块上冲出去了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电机的安装座是否存在不同心

网友B:
电机拆下来不带负载试试。

正常使用的话突然坏的坏,不好说。

电机缺相,电机本身损坏都有可能。

单独拆下来试试,把伺服驱动器参数备份,恢复出厂值试试。(大概率是硬件故障,非设置问题。)

编码器值不对,考虑是不是伺服电子齿参数丢了,也就是伺服所有参数被恢复出厂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械看了,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下来不带负载一样报710和910故障,复位后正常,我已经把伺服驱动器拆下来了,交给专业的人维修看看,要修不好还有点麻烦,伺服驱动器里面的数据很麻烦,因为这个设备的厂家已经不做这个设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伺服的参数如何备份?要把各个参数的设置拿个小本子记下来,还是可以用电脑或者U盘备份?

楼主: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B:
安川应该都可以用电脑备份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拿去维修修的人说没问题,问题出在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的连接线上面,连接线铜线断掉,线皮子还是好的,换完线回参调试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