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2):
问我有一台FX3U-128MT的PLC我要控制3个伺服电机,和三个步进电机可以吗
1、有人说可以用I0点去控制步进电机的?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IO点去控制的
2、伺服是用脉冲的这个可以理解的,

网友A:
加扩展定位模块;

网友B:
FX3U主机已有了?
你这配置控制6个轴,用FX5U主机控制4轴,再加个FX5-16ET/ES-H控制2轴,这样要好些。

你电机和驱动器如果有内置定位功能,那可以用I/O信号来触发。

网友C:
哪果还没有买PLC  建意用 FP-XH 松下6轴100K 脉冲 台达24SV 4轴100K 另有2轴20k   如果一定要用3U就得加1PG 3个成本有点高了. 也可用5U加定位扩展 成本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