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2):
一台西門子440上電即報F0022,请教各位老师指点江山。

网友A:
功率组件故障,查模块,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B:
存储芯片数据丢失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已查实为模块不良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话说,西门子这变频器质量如此不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