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3):
看了这个图,我完全迷糊了,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1、%MW10.4

%MW10是指一个字,一bai个字分为2个字节,一个字节8个位,也就是说%MW10中有16个位,从%MW10.0~%MW10.15。

2、%SW8.4%

SW8是指一个字,一个字分为2个字节,一个字节8个位,也就是说%SW8中有16个位,从%SW8.0~%SW8.15。

3、%KW100.14

%KW100.14 为 字母或者常量字储存常量值,也是16个位。

4、%QW0.5.1.0.10

Q是输出 ,0是机架,5是0号机架的第五个模块,1是第五号模块的第一个通道,0是第一个通道的第0个字,10是第0个字的第10个位。

施耐德PLC中 W表示字 16位,D表示双字 32位。比如:%MW10和%MD10。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