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并联接线问题,请教下。

楼主(2021-03-03):
大家好,我想问下,一般modbus接线方式如上图所示,为主站并到从站1并到从站2并到从站3;
但是特殊原因,我想用下图的接线方式,是否可行? 谢谢指导。

网友A:
只要把所有的负接到一起,所有的正接到一起就行了,至于什么接法不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吗? 没有那样接过,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台达的变频器通讯线用的水晶头。
如果你有多个台达变频器同时通讯,它会逼迫你使用第二种连线方式。
结论是,用了很多次了,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哒,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吗? 没有那样接过,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我最多接过10台都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C:
最好别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下,一般modbus接线方式如上图所示,为主站并到从站1并到从站2并到从站3;
但是特殊原因,我想用下图的接线方式,是否可行? 谢谢指导。
一般是上图接线,最好别如下图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