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度问题

楼主(2021-03-03):
给芯片打丝印的机器  每次工作后有零点几毫米的误差,伺服驱动器是韩国的justek  比较老了,反馈为编码器+雷尼绍光栅尺。
之前在上海那边的工厂使用精度是可以的,但搬厂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问韩国厂家建议改生产线,成本太高。  光栅尺读数头都换过,驱动器也是好的,马达应该也没问题。  是不是需要校准光栅尺? 求指点。

网友A:
搬厂后,电控程序改动过没?设备电气安装结构改动过没?应该都是没有改动过对吧?那问题就是出在机械部件了,因为电气分文未动,那么搬家需要拆装机械部件,有可能安装过程,操作安装的工艺不严谨不细致,或者设备本身服役N年代久远,一旦有拆装动作,某些机械易损件(胶圈,垫片,密封垫,防水垫磨损腐烂),直接导致不可逆转的损伤。

网友B:
不清楚你的零点是怎么定位的,偏差几个MM,如果你每次都是偏差这么多,应该是原来的零点没定义,光栅尺一般很少出问题,如果出问题了,你动作都不会动作的(现在你可以正常打印)。可以的话,主要是检查一下机械安装的精度等

网友C:
机器老了,要做调整
找出规律修正一下

网友D:
一楼说得对,搬过来就不行,可能是某些部位松了或者是间隙影响了精度吧,先整体检查一遍有无问题

楼主:
程序没改动过       误差零点几毫米       看了前辈们的分析估计是机械松动变形引起的     我想修改下驱动器程序看看可不可以误差补偿一下
 韩国棒子的一套设备    棒子建议设备升级   一套下来100多万     出30W让棒子过来技术支援   棒子还不愿意过来

网友B:
你出到30W价格,国内大把人会接你的单,根本不用考虑棒子,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棒子技术实际是呵呵

网友E:
回复 楼主:
自己查资料,有原程序就自己搞好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