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什么时候该用漏电保护, 什么时候不该用漏电保护?(20210304)

楼主(2021-03-03):
这两天一直在看图纸,我发现设计院 从一级配电都开始设计的都是漏电塑壳断路器,从300ma一直到末端的30ma 除了照明 不关你插座也好,动力设备也好 全部带漏电。翻了一下书 也可能是没找对,我只知道一般办公室啊 家里啊  这些民用的地方都有需要带漏电保护的,但是工业动力部分还真没没见到,毕竟有的漏电保护多了  老爱跳闸,稍微潮湿有点就跳闸。有大佬能不能科普一下,具体的什么时候该用漏电 什么时候不该用漏电,在此感谢了

网友A:
设计和安全检查都要求你这样配的,但维修工不希望总开带漏电,一个小设备漏电跳闸半天找不到故障……我单位车间总配电箱断路器不带漏电,分箱总开带漏电用3p+n的,但安全检查的来要求你分箱线路里有单相插座的再加漏电断路器……

网友B:
典型的宁可杀错,不可放过,实际上很多都不能正常投入使用

网友C:
无论设备的绝缘做得如何好,漏电是不可避免的,漏电电流通常以辐射、电感的形式出现,且漏电电流与负载电流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负载电流越大,其漏电电流也越大。

由于民用电器负载不会有多大,最大的电流一般也就10多A,因此其漏电的电流也就几个mA,用一个30mA的漏电保护,也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而工业电器设备,负载都比较大,负载电流最大能达到几十A甚至几百A,按以上的正比例关系,其漏电电流能达到几十mA甚至几百mA。可想而知,用30mA的漏电保护,设备能正常运行吗?如果改换100或者300mA的漏电保护,尽管设备是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此时还能对人体进行安全保护吗?

网友D:
然后很多的漏电开关都是100ma以上,真心漏电对人莫得作用。

网友E:
我这年年夏天整层楼整层楼的跳闸  干脆全换了  几年了  再没有发生过大面积跳闸的事

网友F:
通过多年实践  有总闸分闸末端闸时只在末端用有漏电功能的闸 就可以了  这是个人观点  不过经常能看到参照上述排列时 总进户闸安装的都是漏电型  查图纸也是这样的设计的 最后解决问题都是大材小用取消漏保功

网友G:
终端用漏保

网友D:
个人认为,家里安全需要总闸和分闸都用漏电也没事。但是工厂的话真的没什么必要哦。

网友H:
根据《工业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中:当漏保用于插座或末端线路上,侧重防间接电击时,应该选用电流不大于30MA,如要作为上一级保护,其动作电流不小于300MA,要是作为配电干线不小于500MA,其动作应有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