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PLAN画IO-Link

楼主(2021-03-03):
有套IO-Link的项目,有以下几点问题,有没有开发过类似项目的,给点建议。
1.IO-Link连接电缆怎么在图纸上表达出来?如下图这种画法是否正确。

网友A:
我这有一套图纸你看看

网友B:
这种表示方式看起来是M12/M8 4芯 2Di的点位,接两个传感器,不能很好的表现出连接关系,但也不能说错误,只能说他们熟悉了这个画法,接线的说下就明白咋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分享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这种画法,内部没啥关联,不能生成报表,只能指导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