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3):
原理图如附件,线路检查多次,符合原理图(D03P=DC24V,D03N=DC0V,ACL1=220V,ACN1=220V_N)。
安川伺服使用伺服面板jog正反转运行一切正常。
使用西门子发脉冲,电机不转,发送脉冲时,伺服的故障信号会断开,但是伺服驱动器不会报故障代码。通过拨打安川热线说我CN1-25[空格]29[空格]31接DC24V,CN1-26[空格]30[空格]32接继电器线圈,我按他说的改了,问题依旧。请问是什么原因?
补充:安川伺服使用的是默认的脉冲加方向信号。PLC设置的也是一样的。安川的Pn200是脉冲形态设置,个位数默认的0和个位数改为5都试过,不行。安川伺服上的CN-7与CN-8交换、CN-11与CN-12交换,交换后PLC发脉冲,伺服无任何反应。

困扰2天了,求高手赐教。

网友A:
1,如果接线没错,首先你有没有上使能,如果上了,手动去转轴,电机能被转动,就是你的伺服力矩参数没设置好
2,你检查下你的电子齿轮比是否设置正确,如果换算后,超范围或者频率太低,电机也是不会转动的或者肉眼看不见电机在动
3,通过伺服软件去监控伺服各IO的状态

网友B(2021-07-16):
这个链接有说明!安川相关资料这个公众号都可以学习了解到。

https://mp.weixin.qq.com/s/-MxRNMG8rjAqdgEwPG37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