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3):
一台英威腾变频器4KW/5.5KW带风机负载(5.5KW电机),调试时发现启动运行不到设定频率就报警OV3,不知道如何解决。需要更换大一级的变频器吗?

网友A:
加速时间设长一点试试

网友B:
25HZ时电流多少?母线电压多少?接近要报警是多少?

网友C:
变频器本身没毛病的话   把加速时间改长试试

网友D:
如果启动几秒后跳出来这个,不排除电机出问题,如果是新机,建议你做了优化运行再测试,变频自认和电机不匹配也会这样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以点概面,非常透彻,支持!

网友F(2021-06-19):
对应故障说明是恒速过电压,在运行过程中观察直流电压是否出现波动,第二观察电流是否有波动,不知道现场具体使用情况大胆猜想应该是惯性导致,建议减少加速时间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