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如何对应plc?

楼主(2021-03-03):
这画面里$513各伺服一键找零点交替按钮里面有一个启动位元$512又是怎么对应手动自动的呢?和$200一键复位又是怎么对应到plc里面的呢?
那比如报警触发的存在plc的D里面,D值等于相应的数值报警相应的编号,那如果用了$,该怎么做报警呢?

网友A(2021-12-16):
我这里有台包装机台达的程序,你要不要看一下。

网友B:
触摸驱动板看看有问题没有

网友C:
$是触摸屏的内部变量,只能通过脚本、就是台达触摸屏的宏或者LUA编程实现跟PLC的连接。最近一周用了台达的SA2系列PLC和DOP107BV触摸屏,各种不习惯。不过现在也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