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4):
性价比要比较高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win8系统适合触摸系统,一般工控不会用win8吧?要求不高自己配台电脑,主板电源用好点,稳定性也是杠杠的……

网友B:
实在不行虚拟机.

网友C:
为啥用win8,使用的确实比较少,win7或者win10用的多。。。

网友D:
使用一体机?支持触控。

网友E:
你这是系统软件要求,干嘛不给出硬件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用win8,使用的确实比较少,win7或者win10用的多。。。
朋友让我帮忙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