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XVY5KW驱动器,上电频繁重启维修1例

楼主(2021-03-04):
一、现象
上电,LCD显示屏可见频繁重启(复位),伴随内部继电器频繁动作,并且主板上红色LED(RST)随重启而闪烁。
二、检查
主板单独上电,测给CPU供电的35V10μ电解电容电压,为3.27V,且随CPU的复位重启在3.26V变化,正常时,此电压应为3.3V。
三、处理
直接在此电容2端并接一个50V220μ电容,上电测电压为3.29V,故障消失。
看来,主控板CPU对供电电压3.3V很敏感。。。

网友A:
西威电梯 长时间运行,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B:
示波器可能会看的到纹波了

网友C:
大侠,三菱变频器单板怎么上电呀,我一上电就报欠压,求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三菱变频器单板怎么上电呀,我一上电就报欠压,求指教一下
下图中,标注24V的4个电解电容,是并联的。24V电源焊在这4个电容的任一个焊盘上,注意正负。
欠压可能是母线电压检测的问题,主板不同亦不同。不过,可以先在菜单参数里看看实际母线电压,再做判断。具体检测电路,需要在底板上找找。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可以加你一个v,我拍照给你看看吗,我单板上电,报euvt,原来是带载不行,现在拆下来上电就报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加你一个v,我拍照给你看看吗,我单板上电,报euvt,原来是带载不行,现在拆下来上电就报这个
微信乱糟糟。就这里讨论吧。你发型号看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型号是,三菱f700的,

网友C:
我这样子上电就报euvt,请教师傅这个应该怎么样上电才对

楼主:
唉,人老了,眼花了。。。问的是三菱,我却以为是西威,一直在说西威!抱歉啊!

网友C:
这个该咋样上电,看到你发的帖子找到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该咋样上电,看到你发的帖子找到你的
实在抱歉,F700的三菱,真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