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控制气缸

楼主(2021-03-04):
我想用plc控制气缸在中间停下

网友A:
可以用双行程气缸,这样控制就没有难度了。

网友B:
4V230C 三位五通中封式双电控电磁阀

网友C:
三位五通中封双线圈电磁阀,两头各有一个线圈,一个管气缸的进,一个管气缸的出,两个都不通电时气缸停止不动。

网友D:
空气是可压缩气体,定位不会非常准确哦

网友E:
千万不要考虑用双通气阀,有你受的。

网友F:
简单,使用双线包的气缸,既一个线包管推,另外一个管拉,在需要停的位置装一个检测开关,推(拉)到检测位拉(推)阀的电,气缸就停在哪儿了。
调整好气压它就停在你要的位置。

网友G:
中途停位置不一偏差穩定,加裝加氣動閥。

网友D:
去年做了一套气动的纠偏装置,汽缸行程400,用来两套气阀,两套单向调压节流阀,负载不是很重,就是推动一条两米长的6分钢管,上面走布,通过检测头检测布的位置是否在合理范围,超出范围的汽缸做动作纠偏,精度在5个MM。只要你动作要求不是很快,推力不是很大,定义好你的动作检测点,应该可以达到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