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4):
用伺服越用越糊涂了。主要是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工编码器的区别。
第一,一般电机的每转脉冲数是不是等于编码器的分辨率?(不作设置的情况下)
第二,编码器分辨率10000是不是就是转一圈发反馈10000个脉冲给驱动器。
第三个就是我疑惑的问题,我现在用的是17位绝对值的编码器,17位绝对值的编码器分辨率为131072。可是我的驱动器每转脉冲数为10000(可以设置),驱动器反馈给上位机的脉冲数(可以设置)也为10000.那这个绝对值编码器的分辨率131072跟增量式2500线的应用起来不都是一样的效果吗?采用绝对值编码器优势休现在哪里?

网友A:
绝对值的每次停电以后不用找原点,特别是总线驱动器,直接读取当前绝对位置即可。

增量是断电以后当前位置就是0,必须开机找原点

脉冲可以用通讯读取当前位置给控制器,但是很少这样用。

网友B:
可以设置任意个脉冲对应电机编码器的一转脉冲数。
驱动器里面有个电子齿轮比的参数,就是解决实际位置与电机编码器之间换算的问题。
当然在PLC里面也可以做这个比例的换算,不过一般是在驱动器端设置。

网友C:
先看看结构
这个是增量的(无电池的),每个位置都一样,如果停电之前记得数据清零,假设用手去转动了,来电后就不知道位置了

这个是绝对的,绝对的每个位置都不一样的,即使停电了,用手转动,来电后也知道是在哪个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绝对置分辨率为131072.可设置范围最大为30000.假如我们设成10000那跟增量式2500线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了解,但是就脉冲数(控制精度)需言,我把每转脉冲数设为10000.那绝对置的跟增量式2500线有什么区别?按理说131072要精过2500线。

网友D:
分辫率是最小的细分单位,你可以通过电子齿轮比或每圈脉冲数来设置对应的输入脉冲与转量的关系;
另外,像三菱的支持绝对值编码器的,驱动器上要安装对应的后备电池的,否则断电后位置信息就丢失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劳斯莱斯装牛粪跟宏光装牛粪没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了解,但是就脉冲数(控制精度)需言,我把每转脉冲数设为10000.那绝对置的跟增量式2500线有什么区别?按理说131072要精过2500线。

我把每转脉冲数设为10000.那绝对置的跟增量式2500线有什么区别?

这样来说没有区别,好比速度200公里的车和100公里的车,在限速80公里的路上速度是一样的。

但是到了限速120的路上,效果就不一样了。

按理说131072要精过2500线

确实精度高的多,只是你用不上而已(我把每转脉冲数设为100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用的驱动器脉冲最大只那能设30000.那是不是说绝对值编码大器在这里能不能发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驱动器脉冲最大只那能设30000.那是不是说绝对值编码大器在这里能不能发挥?

绝对与增量的区别3楼说了

至于分辨率,不是说绝对值的分辨率就高一些,增量式也有高分别率的。只能说高分辨的在你那里用不上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我说的这两款编码器配电机来讲,性能上有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我说的这两款编码器配电机来讲,性能上有区别吗?

肯定有区别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区别体现在哪里。都设置为10000个服脉冲了,精度也就万分之一,不能在细了。我们现在的每转脉冲数最多30000也达不到131072.另外我发现大家还是不太懂我的第一个问题,假如编码器人辨率为131072,电子齿轮为1比1.那这个电机要上位机发多少个脉冲转一圈?是不是所有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都等于编码器分辨率。(不设齿轮比的情况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区别体现在哪里。都设置为10000个服脉冲了,精度也就万分之一,不能在细了。我们现在的每转脉冲数最多30000也达不到131072.另外我发现大家还是不太懂我的第一个问题,假如编码器人辨率为131072,电子齿轮为1比1.那这个电机要上位机发多少个脉冲转一圈?是不是所有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都等于编码器分辨率。(不设齿轮比的情况下)

区别体现在哪里。
这么说吧,如果是从你的应用来说是没什么区别,但是在伺服电机工作时就不一样了,至少驱动器都不一样。
就好比能跑200公里时速的车,在限速80的路上从行驶的速度来说和100公里时速的车没什么区别,但是至少两台车的发动机排量还是有区别的。

假如编码器人辨率为131072,电子齿轮为1比1.那这个电机要上位机发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131072

是不是所有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都等于编码器分辨率。(不设齿轮比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简单易懂,形象生动。也就是我们的最大脉冲数数30000限制了,131072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