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试电笔还便宜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1-03-04):
在某宝上看到一款价格为8.5元的数字万用表(含9V电池,还免邮费),一支品牌的氖管试电笔还卖10.5元呢,出于好奇, 买了一只。试用了一下, 测量读数与15B万用表对比下来,误差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几元钱的表能用几天算几天吧。

网友A:
电子垃圾。

网友B:
外出的话不要带这种,到了现场不好用了耽误事;

网友C:
电池估计都有两三块呢

网友C:
家庭用是可以的,

网友D:
还有更便宜的4.2元还包邮。

网友E:
这玩意测高压有生命安全 玩玩可以 真干事的话还是算了吧

网友F:
确实,高电压注意。

网友G:
外观和以前技校安装的倒是一样,内部省略了很多啊,这种估计也就测个收音机之类的电子电路//。。。

网友H:
感觉用这个测家里电池是否有电,比那个看电池会不会倒的视频准。

网友I:
这个830B当年可是经典啊,记得在90年代也是要三十多的,当年我就买过,为啥?指针表放摩托车上不耐颠簸啊,当年一个胜利的可是几百大洋啊,舍不得啊

网友J:
胜利的9804都不想用了,关键时刻掉链子 上次一个变频器报故障,测出线之间绝缘不够,然后花了一个小时检查线路,结果是表有问题,表笔搭一根线上就有阻值,现在换了表,用优利德的UT61E+ 还可以测变频器  这种几块钱的表,你用的时候都要怀疑它是不是准确

网友K: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L:
这种给配线工在车间里偶尔校线用不错

网友M:
看到主板和液晶屏的连接方式没?古董级的导电橡胶,很容易接触不良,尤其是经过二次维修,主流解决方案都是软排线级连接。

网友N:
这种还是别用,到时都没法判断是表问题还是检测设备问题

网友O:
回复 网友M:
照你这么说,FLUKE都是垃圾。

网友P:
之前看过,但不敢用。
因为我用过类似这种表就测量个380V,既然炸了,当时给我炸蒙了。七人的是还有人怀疑我档弄错了,表笔差错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M:
是的  这种导电橡胶用一段时间就会花屏

网友Q:
你敢用电阻档去量380V电压吗?

网友R:
FLUKE也是导电胶传递信号的,垃圾不在这吧。?

网友S:
太便宜了出差真不敢带……测测低压直流,导通测量还可以……

网友T:
日常使用精度没有问题,使用一到两年就满足。这种集成电路封装形式寿命比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