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4):
各位大哥,现在有6台同型号的三相电机,电机都自带了编码器,每次都只动作一台机器,动作模式也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的PLC只支持2路高速计数器,能否可以使用中继的切换,让正在运行的电机的编码器信号进入PLC。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望指导~

网友A:
逻辑上应该没问题的话,就可以。

是走记录位置?每次电机需要找原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起重用的,每次运行结束后会回到原点。原理上是行得通的,不过我总觉得里面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有回原点,那就没什么问题,只是程序写起来复杂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没必要这么搞,中继出现接触不良时候会把你累死

网友D:
使用通讯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