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板机的动作流程

楼主(2021-03-04):
QTY8-15砖机配置的叠板机,因设备搬迁线路搞乱,有知道这种设备工作流程的大师吗?现在知道X0是自动,X1是启动,X2是托板上限,X3是托板下限,X4是前位,X5是后位,X1有启动信号托板上行到X2,然后是前进但是不动,不知缺那个信号?

网友A:
机器搬迁后重新安装吧,找到你对应的接线排,对着线号接回去就得,我都装过不少的二手涂布机,印刷机,复合机,人家买回来的就是那一堆,图纸肯定是没有的,对应线号接回去后测试再有问题再找呗,解决问题就快多了

网友B:
把程序找出来看吧,用的什么PLC?

楼主:
谢谢大家!信号找到了是一个行程开关没安装短接后输入X6就有动作了。

网友C:
电脑连上在线监控不就是了,

网友D:
上传程序后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