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铭牌里GIRI是什么意思呀!求科普

楼主(2021-03-04):
YZPE73是电机型号,防护等级 4,星型接法电压380V,功率3KW,频率300HZ,其他就不太明白,尤其是GIRI 18000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个是最高转速18000吗?

网友A:
转速18000,频率300Hz,应该是两极电机,50频率时3000转,300频率就18000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速18000,频率300Hz,应该是两极电机,50频率时3000转,300频率就18000转
(? ??_??)?(??˙o˙)?有道理!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变频电机,最高频率300hz的时候18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