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4):
输入声明了4个BYTE类型的变量
A:BYTE;
B:BYTE;
C:BYTE;
D:BYTE;
怎样写程序将这四个BYTE按照A、B、C、D的顺序高低字节组合成一个DWORD 并输出该DWORD

使用ST语言,怎么处理最简洁。

网友A:
我目前所想到的只有一下两种,应该还有其它方法实现的。

方法一:
#tDword := BYTE_TO_DWORD(#A) OR SHL(IN:= BYTE_TO_DWORD(#B),N:= 8) OR SHL(IN:=BYTE_TO_DWORD(#C), N:= 16) OR SHL(IN:= BYTE_TO_DWORD(#D), N:= 24);

方法二:
#tDword.%X0 := #A.%X0;
#tDword.%X1 := #A.%X1;
#tDword.%X2 := #A.%X2;
#tDword.%X3 := #A.%X3;
#tDword.%X4 := #A.%X4;
#tDword.%X5 := #A.%X5;
#tDword.%X6 := #A.%X6;
#tDword.%X7 := #A.%X7;

//Bit8-Bit31自行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懂,能否解释一下,我写到施耐德里面,会报错。这个是不是西门子SCL的写法?

楼主:
刚刚换了方式实现了,声明A,B,C,D分别为BYTE,D为Int.
D:=a*1000+b*100+c*10+d,就能得到相关实时高低位数据了。

网友B:
你直接这么声明不就可以了吗?程序都不用写

网友C:
A<<24 + B<<16 + C<<8 + D
最高位A左移24位 + B左移16 + C左移8 + D
再转换成int32

网友D:
联合体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