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5):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伺服电机刹车刹不住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哥可以解答一下,我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好多天了!

网友A:
载物过重,伺服选型错了,或者有强电的干扰,还有就是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载物过重应该不大可能,毕竟肉眼可见。

网友C:
带刹车的电机?用了多久了?

网友D:
描述一下具体现象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位置停不准,总是会滞后或者超出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位置停不准,总是会滞后或者超出一些。

伺服的型号?负载类型?

是最近才出现的还是新装的就有?

有没有机械刹车的?

脉冲加减速时间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机械故障,用太久了,磨损少油,螺杆变形了。

网友E:
停机状态盘一下传动,如果机械没有间隙,可以更换电机排除

网友F:
什么叫刹不住,刹车只是用来断使能时防止轴下落用的,意思使能下了轴还会慢慢下降

网友G:
停止还靠刹车停吗?
先断了使能再刹车,如果用驱动器的控制刹车的,可以设置个延时断使能。

网友H:
安装方式都没提下,如果垂直安装还要考虑减速器这些

网友I(2021-06-20):
或者脉冲干扰造成定位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