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断路器选型问题

楼主(2021-03-05):
大家24V开关电源后面加直流断路器没,目前多个控制系统需要单独通断,方便调试,请问图中这个施耐德的24V电路中,能用吗,有大佬解读下参数指标吗
还有别的推荐没

网友A:
电流不大加开关就行了,控制正极的通断;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断路器,一般看到是用单极断路器或者熔断器控制正极
另外你这个断路器有点意思,上面进线是左负右正,下面出线是左正右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官网图片,还真是这样,,,,

网友C:
我一直在用,这个上下进线都可以的,另外关于保护请看官网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网图片,还真是这样,,,,
搞清楚了,原理直流断路器可以上进线也可以下进线,但是要注意电流的流向,所以上下的正负极需要颠倒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V电压也适用把,我看了下只标了最大电压

网友C:
图片这个完全可以,220VDC用在24VDC回路。

网友D:
直流负载的必须有标注正负,内部有消弧装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断路器,一般看到是用单极断路器或者熔断器控制正极
另外你这个断路器有点意思,上面进线是左负右正,下面出线是左正右负。
断路器上的正负符号表示的是电流的进出方向,即右边正极进线(电流由此进入),左边负极进线(电流由此出来);下面右侧(负符号)表示电流由此出来,通过负载后进入左侧(正符号)回到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断路器,一般看到是用单极断路器或者熔断器控制正极

另外你这个断路器有点意思,上面进线是左负右正,下面出线是左正右负。

断路器上的正负符号表示的是电流的进出方向,即右边正极进线(电流由此进入),左边负极进线(电流由此出来);下面右侧(负符号)表示电流由此出来,通过负载后进入左侧(正符号)回到电源。
不是为防止下进上出(或倒置)接错线而标注的正负?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了下这款可以下进上出

网友F:
直流24V,电流不大时用交流的就可以,1P就可以了,2P串起来用更好,直流空开的价格感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断路器,一般看到是用单极断路器或者熔断器控制正极

另外你这个断路器有点意思,上面进线是左负右正,下面出线是左正右负。

断路器上的正负符号表示的是电流的进出方向,即右边正极进线(电流由此进入),左边负极进线(电流由此出来);下面右侧(负符号)表示电流由此出来,通过负载后进入左侧(正符号)回到电源。
不是为防止下进上出(或倒置)接错线而标注的正负?

上进下进都可以,只是针对进线,出线左对左,右对右。

网友G:
我都是用普通1P空开C10替代

网友H(2023-04-08):
之前有用过一个C6的代替,开关烫的不行,就是不跳,从那以后一般都用直流专用的,或者直接上保险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网图片,还真是这样,,,,

搞清楚了,原理直流断路器可以上进线也可以下进线,但是要注意电流的流向,所以上下的正负极需要颠倒
主要是因?为?
直?流?电?触?点?电?弧?的
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网图片,还真是这样,,,,

搞清楚了,原理直流断路器可以上进线也可以下进线,但是要注意电流的流向,所以上下的正负极需要颠倒
主要是因?为?
直?流?电?触?点?电?弧?的
原因

网上没有讲的很详细的解释,反正就是跟灭弧有关,直流电的电弧与交流电不一样,灭弧装置里面还有永磁的,所以讲究电流的流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