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送器的形式学名是什么?

楼主(2021-03-05):
这种变送器的形式学名是什么?是叫投入式温度变送器吗?变送器的测温电阻和变送模块之间是由很长的线连着的,电阻浸泡在池子里,变送模块在池子上边。

网友A:
这玩意没有统一叫法吧,我们一般叫缆式标准型XX变送器,缆式一体型的话就是变送器和探头在一起,直接投入水下

网友B:
一般是根据变送器的用途来叫,你这是用于温度测量的则称其为温度变送器。

网友C:
这个是测液位的吧,变送器上有标牌型号,百度一下。

网友D:
参考说明书和产品铭牌

网友E:
铭牌还能看到么?铭牌上一般都标定的!

网友F:
如果是温度的话就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了,因为你这个带一个保护壳通过铠装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