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光电真假辨别

楼主(2021-03-05):
采购的欧姆龙光电驱动24V中继,吸合两次后就损坏,怀疑是假货。
请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假货。

网友A:
从哪买的?这些还是老老实实的的找OMRON代理商购买;

网友B:
即使是假货,也不可能吸合两次就坏,毕竟仿冒的也想把自己的仿冒产品多卖出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买的?这些还是老老实实的的找OMRON代理商购买;
采购从供应商买的,供应商可能图便宜从淘宝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了一个旧的,就可以,这种新买的,换了3个,都不行,吸合两次,信号就断不开了,无论遮不遮挡都始终有信号输出,继电器无法断开。

网友C:
之前我们公司买的欧姆龙基本是假货,用的糟心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挡住了,类似光面的玻璃,反光面会导致这种情况的

网友D:
就算是淘宝货也不至于这么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东西遮挡,只是将线接好,都没安装上去

网友A:
还是直接找正规的代理商吧;这个假货太多了,网购的假的可能性就太大了;

网友E:
光电开关带载能力是多少,继电器线圈工作电流是多少?楼主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个普通中继线圈也就1w左右吧,也不至于一个线圈也带不动吧

网友F:
Panasonic 、Omron、Autonics 是假货的重灾区。

你驱动继电器没问题,不代表断开没问题,但是你断开时产生的浪涌可能是导致传感器损坏的根本。如果你还想继续尝试,建议你在继电器线圈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1N4007就可以的。而且如果光电传感频繁通断并联二极管也非对策,加个光耦也许可以避免。

网友G:
再怎么假也不会这么差的,国产的传感器现在质量都不差,这种对射的,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H: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旧的,就可以,这种新买的,换了3个,都不行,吸合两次,信号就断不开了,无论遮不遮挡都始终有信号输出,继电器无法断开。
看到你说明的这句话,能理解为是按对射光电使用的吗?
请将旧的上张带型号图

网友I:
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用来拖继电器用的,拖动继电器的都是那种大块头的东西,这么小一点点,负载只能是光耦。
标准的线缆顔色应该是:棕、蓝、黑、其它色。

网友J:
这个是一款漫返光电距离是可调的,你看看是不是距离没有调整好!

网友B:
继电器没有加装续流二极管吧,高压把驱动管击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也怀疑是被反向电压击穿了,但是之前用都可以,sick、欧姆龙或其它国产的带中继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用几年也没出问题。可能这个光电开关没保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或者选择带续流二极管的中继可能会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试过了,都没用,模式和距离都调了。而且信号灯显示也变得异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这个是加装在流水线尾部的一个保护,防止有东西流到尾部掉落的。这是个没用PLC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用来拖继电器用的,拖动继电器的都是那种大块头的东西,这么小一点点,负载只能是光耦。
标准的线缆顔色应该是:棕、蓝、黑、其它色。
输出100ma,带普通继电器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试过了,都没用,模式和距离都调了。而且信号灯显示也变得异常了。
这款是慢反射限定距离的产品
你这样试,将电路接好,光眼对前方无物体的地方,我是对天花板,看继电器是否吸合,再用手在其前方晃动,继电器应该随着手动吸合断开,做不到就是光电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是这么试的,一直吸合,光电对着空旷的天花板上方(有3米高),遮不遮挡都无反应,确定是坏了。刚连接上时是可以的,这样试着遮挡继电器吸合几次就挂了,所以怀疑是不是假货,因为旧的和这个字体和字体大小不一样,官网查不到真伪

网友H:
可以发原来的三张(三面)带字的图片,网友来鉴别一下

网友H:
小问一下,一定要这种限定距离的光电?
可以的话,请发张工作照,或许E3Z-D61就解决

网友H:
问一下采购多少钱买的,<200?
从已发图片或已看出问题

网友K:
大家都不想给你捅破,一眼假!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大家都不想给你捅破,一眼假!
一眼假在哪里?

网友F:
回复 网友H:
假在电位器旋钮凸出外壳,这个旋钮看起来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假在电位器旋钮凸出外壳,这个旋钮看起来很...
用过E3Z这类产品吗?
静待楼主将原产品发出三种照片做对比
在问句,发出的照片是使用过的,还有没使用的吗?能拍三张没使用过的照片吗?与头三张位置一样的。
可能是使用问题,也可能是假货,不是新品。

网友L: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这两天比较忙,现在将新旧两种光电开关拍照上传。供大家参考

网友H:
回复 楼主:
初步判断肯定有一个假的,具体哪个再查,看资料里有没有明示
或你明天打客服确认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以判定“新品”是假的,依据就是随机说明书右上角
可以将第一图发予官方在线客服由他们反馈

网友M:
回复 楼主:
查查你的负载是否有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