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智能

楼主(2021-03-05):
每条皮带都有十多个拉线开关,出故障时排查时间太长了,我想给每个拉线开关设置一个点,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铺线快速找出有问题的拉线开关

网友A:
控制器是plc?
拉线开关都进控制器?就加段程序判断。

网友B:
十多个拉线开关,每个开关一个点,那就得有十几条线,除了公共端可以并在一起。

网友C:
有PLC主机控制吗?用分布式I/O模块。

网友D:
每个开关关联一个继电器,应该好排除一些。

网友E:
有带地址编码的拉绳开关

网友F:
又不想花钱加配件加传感器,也不想布线制作信号采集系统对吧?那就只能上无线传输系统罗?类似无线的遥控行车控制器一样的,一个开关对应一个继电器,无线传输。

网友G:
做一个这种的开关矩阵。举例来说:开关1的常开点一端连电源,另一端分别连I0.0和I0.4。这样只要I0.0和I0.4同时有信号,就是开关1异常。如图就是8个点检测了16个开关。理论上还可以做成三维矩阵,用三个点表示一个开关。那样一个4*4*4的三维矩阵,12个点能表示64个开关。

电缆的话,每列每行算一根线,单股线8根,双股电缆只用4根,4股电缆2根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做一个这种的开关矩阵。举例来说:开关1的常开点一端连电源,另一端分别连I0.0和I0.4。这样只要I0.0和I0.4同时有信号,就是开关1异常。如图就是8个点检测了16个开关。理论上还可以做成三维矩阵,用三个点表示一个开关。那样一个4*4*4的三维矩阵,12个点能表示64个开关。

电缆的话,每列每行算一根线,单股线8根,双股电缆只用4根,4股电缆2根就行了。
理论归理论,实际很残酷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做一个这种的开关矩阵。举例来说:开关1的常开点一端连电源,另一端分别连I0.0和I0.4。这样只要I0.0和I0.4同时有信号,就是开关1异常。如图就是8个点检测了16个开关。理论上还可以做成三维矩阵,用三个点表示一个开关。那样一个4*4*4的三维矩阵,12个点能表示64个开关。

电缆的话,每列每行算一根线,单股线8根,双股电缆只用4根,4股电缆2根就行了。
理论归理论,实际很残酷
请画出接线图看看

网友G:
确实有错误,不应该是输入点,而是应该用4个输出点。
4个输出点始终循环输出,检测到故障,只需要判断是哪个点输出,哪个点输入就可以定位。
因为每个开关只有0和1两种状态,好像做不成三维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