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6):
例如直流12V和直流24V电源的负端可以并联吗?我认为是可以的,还是想多了解下

网友A:
可以,我很多项目并联过,没听说使用上有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不但可以并联,有时还必须并联。比如有些传感器电源是12V的,用到PLC上。

网友C:
肯定可以,我见过很多国外的设备开关电源ov接地呢!一个设备里有不同电压的开关电源……

网友D:
完全可以,并在一起方便,安全可靠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意见

网友E:
24V和12V的0V端短接,没试过。一般都是分开安装的,没有放在一起,而且下端我都放了微断

网友F:
看你负载的要求,对电源来说二个的0V公共端相连是没有问题的;很多一个电源上有12V 24V多种电压输出的对应的负极都是公用的;

网友G:
并接,但不应该接地,虽然进口的柜子这点是接地,但现实中你接地上去,不知那天在机器边上烧焊,你的机器会莫名其妙的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并接,但不应该接地,虽然进口的柜子这点是接地,但现实中你接地上去,不知那天在机器边上烧焊,你的机器会莫名其妙的挂了
那是你片面的想法,很多设备直流电源0V要求你必须接地,比如激光电源……

网友H:
NPN电路通常都是0V接在一起的。

网友I:
共零,类似等电压

网友J:
可以。共Ov. 车床 12  24  110  都是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