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6):
砖机上的伺服留孔平台
1.目前看就两个伺服电机在互相配合,没有添加其他检测的传感器;一个推砖的伺服,一个是留孔平台的伺服,感觉这个要做好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
没调好的话伺服一撞到很容易就会报过载;
2.假如你来做的话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2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不止2电机,是不是伺服,用没用传感器都难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是两个,其他的都是气缸;传感器确实不好确定,没做过就不知道别人是怎样考虑的,方案是怎样的

网友B:
用的都是伺服,推砖和平台同步移动应该没什么问题,何况这个又没什么精度。

几个挡块应该是气缸控制吧,上面应该都有感应开关的。

放砖的平台是不是砖夹走后就又退回去了,如果是这样末端应该有感应开关的,这就相当于回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夹完砖之后就又退回去重新再来

网友C:
这个是叉车位,这种设计不太好。

网友A:
控制还是很简单的,平台有5个位置,原点用个传感器最好,没有调试时机械调到位做原点,累积误差?还是弄个原点吧省事
推砖,随着平台位置推或不推
其他,气缸做机械定位,就不要传感器了
程序上用时间决定气缸运动到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夹完砖之后就又退回去重新再来

从视频的最开始来看,砖送过来也是有间断的,应该在推台的出口位置还有一个光电开关。

1.接砖平台在第一次接砖位置,也是原点位置。
2.第一排挡块气缸上升
3.上升到位后,推砖电机把砖推到出口位置,这时推砖电机相当于回原点。
4.两个电机同速度运转第一次放砖的距离。
5.压砖气缸下降
6.压砖气缸到位,接砖平台走到第二次接砖位置
7.第二排挡块气缸上升
8.上升到位后,压砖气缸上升
9.压砖气缸上升到位,两个电机同速度运转第二次放砖的距离。
10.压砖气缸下降
11.压砖气缸到位,接砖平台走到第三次接砖位置
12.第三排挡块气缸上升
13.上升到位后,压砖气缸上升
14.压砖气缸上升到位,两个电机同速度运转第三次放砖的距离。
15.压砖气缸下降
16.压砖气缸到位,接砖平台走到搬运位置,三排挡板下降
17.砖搬走
18.接砖平台回第一次接砖原点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留孔平台的伺服有一个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