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打不开编写的程序

楼主(2021-03-06):
相同版本为1.065T的GWorks3,A电脑编写的程序,B电脑上就打不开,显示如图这样的提示。这个是啥原因?

网友A:
两台机的系统是否一样?

楼主:
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二台win10,一台win7,都是只能打开自己的程序,不能打开别台机器编写的程序。奇怪了。
PLC是iQ-LH04CPU

网友B:
不能打开的电脑新建工程有没有L04HCU的选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