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6):
三菱GOT940触摸屏与欧姆龙CJ1M的PLC连接后,显示第一页面,按触摸屏无法翻到下一页面,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触摸屏程序中用的什么方法进行画面跳转的?

网友B:
估计你的跳转按钮有条件的。在没达成条件时无法跳转。

网友C:
可能plc给了一个固定画面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