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问这两种以2赫兹闪烁的灯的方法对不对?(20210308)

楼主(2021-03-07):
(无正文)

网友A:
1.不对
2.M8013是什么,估计也不对

网友B:
两种闪烁程序,简单画了下:

网友C:
直接M8013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种闪烁程序,简单画了下:
0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M8013输出就可以了
0分

网友D:
8013是信捷的内置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