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7):
一安川变频器在厂里故障(三相电压在383v非常正常PN电压500多伏)为不亮,拿回家通电正常,哪怕是加220v开关电源也正常工作,拿回工厂测试还是不亮(就接RST三相电源测试),再拿回家测试还是正常 ,上次在同一个工厂碰到一个汇川变频器有同样的故障(后来是换了电源部分几乎所有元件正常了)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A:
变频器还会认家?你厂里测试时电压测量没?

网友B:
测量一下输入电压,在工厂是不是有联锁条件未达到,电源没接通。回家单独接电源,是不是这样,分析一下控制条件,测量输入电压就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弟,我是抽着烟试机的呀,再点跟烟,拆机修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弟,我是抽着烟试机的呀,再点跟烟,拆机修吧
起码三根烟

网友E:
三只烟肯定不够!想摘搞明白怎么回事,最其码N条烟!??????

网友D:
那就四根,多了不像话

网友F:
我想知道,把你那开关电源拉回工厂测试结果怎样?迷惑的根本在于没找到真相

网友G: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剩下的不管多么的不可思议,那就是真相!

网友H:
如此玄幻,最终结果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肯定有呀,三进山城后 .电源部分该换不该换的全换了就莫名其妙的好了,到底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天晓得吧

网友I:
会有这样的事,真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J:
开关电源电路 电解电容惹的祸。电解电容时间久了,可能生病了,得通通打一针或者更换掉。